cadence 快速布局,用Quickplace时, 有几个器件摆放不进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5-12):
(------------------------------------------------------------)
( )
( QUICKPLACE LOG )
( )
( Drawing : 1602_ds1302.brd )
oftware Version : 15.5p008 )
ate/Time : Fri Mar 15 14:45:59 2013 )
( )
(------------------------------------------------------------)

Placed symbol: U8 / 89C52_DIP40_89C52 / DIP40 at (51.0770 190.3570)
Placed symbol: U1 / 1602_1602_1602 / 1602 at (67.8920 139.3650)
Placed symbol: U10 / PZ9_PZ9_10K / PZ9 at (110.6910 139.6190)
Placed symbol: U14 / DS1302_SOIC8_DS1302 / SOIC8 at (139.3930 142.6670)
WARNING: Could not place: U2 / USB2.0_USB2_0_USB / USB2_0; outside of drawing extents
Placed symbol: U7 / R_HUADONG_R_HUADONG_10K / R_HUADONG at (50.6350 192.9620)
WARNING: Could not place: U5 / AN_JIAN_AN_JIAN_AN_JIAN / AN_JIAN; outside of drawing extents
Placed symbol: U11 / R_R0805_331 / R0805 at (60.6680 192.9620)
Placed symbol: U12 / C_CAP0805_0.1U / CAP0805 at (65.3670 192.2000)
Placed symbol: U4 / C_CAP0805_0.1U / CAP0805 at (68.7960 192.2000)
Placed symbol: U13 / C_CAP0805_22P / CAP0805 at (72.2250 192.2000)
WARNING: Could not place: S3 / AN_JIAN_AN_JIAN_AN_JIAN / AN_JIAN; outside of drawing extents
WARNING: Could not place: S2 / AN_JIAN_AN_JIAN_AN_JIAN / AN_JIAN; outside of drawing extents
Placed symbol: U15 / C_JX_C_JX_10U / C_JX at (74.1300 190.6760)
Placed symbol: U6 / C_JX_C_JX_10U / C_JX at (78.8290 190.6760)
Placed symbol: U16 / X_JZ_X_JZ32_32.768K / X_JZ32 at (83.7820 191.4380)
Placed symbol: U17 / X_JZ_X_JZ_11.0592M / X_JZ at (90.2590 193.2160)
Placed symbol: U18 / R_R0805_10K / R0805 at (101.3080 192.9620)
Placed symbol: U9 / R_R0805_10K / R0805 at (105.7530 192.9620)
WARNING: Could not place: S1 / AN_JIAN_AN_JIAN_AN_JIAN / AN_JIAN; outside of drawing extents
Placed symbol: U3 / R_R0805_1K / R0805 at (110.1980 192.9620)
Placed symbol: U19 / C_CAP0805_22P / CAP0805 at (114.8970 192.2000)
Placed symbol: D1 / LED_LED_LED / LED at (117.0560 191.4380)

Placed 18 of 23 applicable (23 total) symbols.
-----------------------------------------------------------------------

网友:
    drawing extents设计区域不够大,还要再改大一些

网友:
    outside of drawing extents
设置的PCB outline尺寸太小了,零件放不进去.
    相信LZ计算过板的尺寸了,肯定是能够摆放的下的,这种情况这几个零件可以手动调整放置。

网友:
    是那几个器件如果摆放的话可能会摆放在PCB绘图最大尺寸以外、建议你要么扩大整个PCB的绘图页面、要么在quickplace是把器件放在PCB上方。

网友:
    “格局”小了。
把”格局“整大点。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