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库文件的调用

楼主(2022-05-12):
    altium Designer究竟是怎么调用库文件的,这一点我很不解。

我的理解是有3种可能性:
    1. Altium Designer将安装过的整个库文件保存到原理图文件(SchDoc)或者PCB文件(PcbDoc)中;

    2. Altium Designer只将库文件中用到的元件保存到原理图文件(SchDoc)或者PCB文件(PcbDoc)中;
    3. Altium Designer仅仅将库文件名和元件编号保存到原理图文件(SchDoc)或者PCB文件(PcbDoc)文件中,在别人电脑上打开时,再从别人的电脑中调用库文件。

    哪一个是对的?要是都不对,请明示。

那么,如果我在自己的电脑上对某一pcblib中的封装参数作了修改,比如间距拉大,再在别人的电脑上打开,是不是就等于没有修改?
另外,自建库就要一直跟着project一块儿带喽?

网友:
    1、库文件是保存在.lib中,与.SCH.PCB分开存放。
    2、原理图,PCB中使用到的器件只是从.LIB中复制一份出来。你在原理图,PCB中更改器件不影响原来库里的东西,在库里更改后如果没有更新到原理图,也是不影响。
    3、原理图,PCB在别人的电脑上打开不调用库,因为它在画的时候就已经从库中调复制了一份使用的器件 出来了。(但SCH,PCB相互更新时会按FOOTPRINT来调用库)。
4、自建库只在画PCB,或SCH,或是SCH更新PCB里需要调用。其它时候不用。

网友:
    schlib是独立元件库,intlib是dxp自带的集成库,如果要添加你的库的话,点你那个图中左上的那个libraries,然后会出来一个对话框,点击右下的install,选择你要添加的库文件,然后close那个对话框,这样就会在你的图中的下拉菜单里出现逆添加的库文件了
别人的库你不见得能用上,ad06的库已经非常全了,如果再遇到没有的库,自己做一个也一点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