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电源供电5V做DC升压和USB供电5V做升压有什么不同么?

楼主(2022-05-12):
    我用直流电源供电做5V升压,电流差不多是300ma左右,是正常的升压
但是我用USB供电以后,电流开始是300ma,后面会突然到600-700ma,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理论上是没啥区别,可以看下USB限流是多少的

网友:
    你的直流电源是不是恒流输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