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软件报错问题,怎么解

楼主(2022-05-12):
    打开brd文件时,提示如下错误,怎么解

网友A:
    如果确实是Allegro的brd文件,说明文件已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实是Allegro的brd文件,说明文件已损坏

    感谢杜老师答疑,最终问题定位是公司的加密策略发生了变化,解密文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