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在Ansys / Workbench中设置材料参数

楼主(2022-05-12):
    如何在Ansys / Workbench中设置材料参数

网友:
    1、打开Ansys / Workbench软件,并开始一个静态结构分析流程。有时候为了对比分析,可以将很多有用的信息共用,而不必重复之前的工作;
2、在工作流界面,双击Engineering Data选项,就可以进入材料操作界面了;
3、可以看到整体界面还算清晰,材料的名称及备注等操作在中间,下方是材料属性的具体参数,材料的属性是左侧的一列,右侧是一些材料属性的线表;
    4、在材料名称栏空白格处直接点鼠标,即可输入材料名称。在左侧点击想要输入的材料参数项目,下方参数里,就会出现所选项目;
    5、下方参数填写完毕,材料属性就算设定完了,在分析界面,可以选择体,然后进行材料分配;所创建的材料,可以进行删除及复制操作。

网友:
    新建材料库
    双击打开 ANSYS Workbench 文件后,在 Toobox 工具栏中的 Component Systems 中找到 Engineering Data 并将其拖到 Project Schematic
    双击 Engineering Data 进入Engineering Data 编辑环境
    进入材料库:右键点击红色区域,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Engineering Data Sources”即可进入材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