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回流过孔问题

楼主(2022-05-13):
  第4层走线是高速信号,需要打孔换到第1层,参考的是第3层3.3V电源平面,板子第2层是完整地平面,那么在换层孔旁边添加回流孔是连接3.3V的网络还GND网络?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不知道您所说的高速信号具体是什么类型信号,当高速信号换层而且参考平面也改变时需要添加电容;

网友(点评):
摄像头接口的差分信号,那个电容具体怎么加,加多大的,能讲讲吗?

网友(2023-01-06):
    回流孔接GND网络

网友:
    確保換層走線的迴流路徑不會被中斷,在換層的via旁打上GND via (主要是降低貫孔的電感效應)

网友:
    尽量用地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