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线太长会影响通讯数据吗

楼主(2022-05-13):
如题,串口线太长会导致电脑读取单片机某一部分数据失败吗?还是说任何数据都读取不到?

网友:
    当然会有影响,可以适当减小波特率看看是否能正确读取数据,假如设的很低还是读不到可以考虑检查软硬件是否有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
    串口线太长会增大误码率,要降低比特率

网友:
    会的,会增加误码率,所以最好加校验,一般建议不要超过5米。如果要长距离通讯,建议加485芯片。

网友:
    当然会啊,读写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时有时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