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altium designer的十字光标大小?

楼主(2022-05-13):
    如何调整altium designer的十字光标大小?

网友:
      在左上角的DXP下preferences中调整。首先打开该窗口。
1.原理图:schematic-----graphical editing,此窗口中cursor栏有个cursor type,其下拉菜单中可选较大光标(全图)。
    2.制版图:pcb editor-----general,此窗口中other栏有个cursor type,其下拉菜单中可选较大光标(全图)。

网友:
    用options命令 点击显示-十字光标大小 这个地可以修该自己想要的大小

网友:
    你的版本是什么,不同版本进入优选项的方式不一样,在优选项里边有光标大小的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