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5-13):
    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 B1 K6 O! U* N2 {

网友:
    基本原理就是利用了桥臂上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特性。若是全桥整流切输入为正弦信号,那就是前半个周期,其中两个二极管加上的是正向电压,另两个为负向电压,加正向的导通,形成一个回路,后半个周期一个道理。

网友:
    不就和一般二极管原理一样就是四个二极管两两并联后接入输出电压分别把正负电压整流在输出时候获得了正负输出的两次的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