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ansys经典界面中如何批量更改element的弹性模量?

楼主(2022-05-13):
因为有几万个单元,每个单元弹性模量都不一样,所以不能一个一个更改。而且因为单元数过多,采用GUI操作软件会卡死。不知道有没有命令流可以实现。万分感谢。

网友A:
    在DS界面,赋材料属性时可以新增材料,然后就可以设定弹性模量和泊松比了材料输入在“EngineeringData”分支下,并且在每个“Geometry”菜单下都有材料的配给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S界面,赋材料属性时可以新增材料,然后就可以设定弹性模量和泊松比了材料输入在“EngineeringData”分 ...

    您说的是workbench界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