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13):
    电子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电子变压器又叫开关电源,是由一定振荡频率控制调整管导通大小来调整电压,经整流滤波保护等电路组成的电源,该电源效率较高,保护性能较好,体积小,但故障率高一些。
    普通电源是由变压器,或电容降压,整流滤波加稳压块组成,该变压器体积大,损耗大一些。但电路简单。

网友:
    绕组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是以正弦波的形式输出的,而电子变压器大多是以方波的形式输出电压或者以方波拟合成正弦波的形式输出的,两者有着本质区别。有的设备只能使用正弦波电压,我们公司的伺服驱动器既可以使用正弦波也可以使用方波电压,但是伺服驱动器上的风扇只能配正弦波电压。所以一般我们不推荐用户使用电子变压器。电子变压器的成本低,也容易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