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如何转成1KHz的正弦波?

楼主(2022-05-13):
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如何转成1KHz的正弦波?

网友:
    通过积分电路转成三角波,再用RC滤波即可

网友:
    要么直接输出正弦波,要么通过积分电路。

网友:
    滤波啊,中学都学过。

网友:
    滤波只留下基波就可以了。

网友:
    STM32DA输出正弦波、方波低通滤波之后剩下的基波就是你要的正弦波了,只不过幅值变得非常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