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覆铜与接地端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13):
覆铜平面的网络是接地,为什么覆铜以后铜皮没有覆盖该引脚(该引脚网络是利用ECO工具添加的,原理图是用的两脚的按键)?

网友:
可能那个引脚有线头。

网友:
网络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
没设置好吧,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注意这个部位适当添加助焊剂焊接温度与时间要配合适当,要不然会出现铜薄皮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