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2-05-13):
    这个是三极管的典型应用电路,IINGND丶SWGND是和GND连在一起吗,SWOUT又是什么呢

    SY8702 Rev1_0(1).pdf

网友A:
    提问记得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记得上传图片

    上传了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传了哦

有芯片型号或者规格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芯片型号或者规格书嘛

规格书已上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规格书已上传

规格书上已经能看出来了,INGND与SWGND可以连在一起,SWOUT是后级的地。这个电路是通过MOS切断前后级的GND回路来做保护的

网友:
    NGND丶SWGND是和GND连在一起吗,SWOUT又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上已经能看出来了,INGND与SWGND可以连在一起,SWOUT是后级的地。这个电路是通过MOS切断前后级的GN ...

    INGND和SWGND和什么连在一起呢,SWOUT是接入铺铜的地吗

网友A:
INGND和SWGND跟前级的地是连在一起的   SWOUT连的是后级的地  铺没铺铜看你板上的情况,一般是铺了的
    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图   这个mos控制的原理是一样的   mos将输入端的地与板上的地做了一个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GND和SWGND跟前级的地是连在一起的   SWOUT连的是后级的地  铺没铺铜看你板上的情况,一般是铺了的
    你可 ...

什么叫前级地啊什么叫后级地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前级地啊什么叫后级地啊,

SWOUT是通过0.01UF电容和1K电阻下电池地吗

网友:
    这个电路很简单啊,VIN1/VIN2给芯片供电,FB检测输入电压,SWOUT和SWGND就相当于一个开关,没有过压的时候这个开关是关闭的,过压的时候开关断开。至于几个地为什么连在一起,因为所有的电流最终都是流回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