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tium Designer画图布线时无法连线?

楼主(2022-05-13):
为什么altium Designer画图布线时无法连线?

网友:
导入PCB的网表中,不含有连接关系,开了在线DRC检查是连不上的,原理图要建立管脚间的电气连接关系才可以。

网友:
我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数字作为标号,建议都换上字母数字,A0、A1之类。

网友:
    选项中,将跳过不同网络的换成忽略,就随意画线了。还有就是wire和line是不同的,wire是电气线,line只是线

网友:
    标号有没有标到线上?

网友:
    是网络标号的问题,芯片上没有网络连接,在PCB布线时手动添加后才能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