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钢片补强的作用有哪些?

楼主(2022-05-13):
FPC钢片补强的作用有哪些?

网友:
补强钢片就是用不锈钢片贴在软板相应的位置上,用来局部补强该区域的软板使其不至于弯折的工艺。

网友:
FPC钢片补强平整性好,硬度强。一般用于BGA(摄像头类)类型,便于焊接。还有的钢片需要接地性能,需要在FPC地线上开窗以及连接FPC与钢片的需为热压导电胶。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

网友:
增加厚度,硬度。如果钢片补强背的双面胶是导电胶,那FPC应该有GND开口,这个还有屏蔽的功能。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