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RF电路设计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22-05-13):
成功的RF电路设计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
在设计RF电路板时,应尽可能把高功率RF放大器(HPA)和低噪音放大器(LNA)隔离开来。

网友:
零组件布局是实现一个优异RF设计的关键,最有效的技术是首先固定位于RF路径上的零组件,并调整其方位,使RF路径的长度减到最小。并使RF输入远离RF输出,并尽可能远离高功率电路和低功率电路。

网友:
采用金属屏蔽罩将射频能量屏蔽在RF区域内,但金属屏蔽罩也有副作用。

网友:
恰当而有效的芯片电源去耦电路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