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滤波器核心技术

楼主(2022-05-13):
智能手机通信系统主要由天线、射频前端模组、射频收发模块以及基带芯片组成。发射通道路径依次为:基带芯片、射频收发模块、开关、功率放大器(PA)、滤波器/双工器、开关、天线;接收通道路径依次为:天线、开关、滤波器/双工器、低噪声放大器(LNA)、开关、射频收发模块、基带芯片。由此可见,无论是发射通道还是接收通道,射频滤波器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元器件。

网友:
随着智能手机支持的射频频带数量急剧增加,用于射频频带相互隔离的滤波器市场需求旺盛。

网友:
射频滤波器是一种选频装置,通过耦合基本元件或谐振器来实现,主要作用是允许符合特定频率的信号通过,同时抑制不需要的频率信号,以解决不同频带和通信系统之间产生的信号干扰问题。

网友:
按照接收或抑制信号的不同方式,射频滤波器可分为: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带阻滤波器;按照不同器件的结构类型,射频滤波器可分为:分立式电感电容型(LC)滤波器、多层陶瓷滤波器、单体式陶瓷滤波器、空腔滤波器、声学滤波器。

网友:
低成本和高性能等特点,成为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设备常用射频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