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问题!

楼主(2022-05-13):
主板 坏了一个 型号为09N03la的管子 现在知道型号P75N02LDG P0903BDG 的 请问这两个那个能替换 09N03LA

网友:
09N03是N沟道MOS管,MOS管代换只需大小相同,分清N沟道、P沟道即可,功率大的可以代换功率小的

网友:
最好还是全部换用同型号的,因为不同型号之间导通内阻是否区别的,这样发热量会有区别,容易造成过劳死,不过mos管有正热阻效应,影响可能不会太大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