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默认打开了很多层,怎么关闭?

楼主(2022-05-13):
每次重新打开都有。

网友:
使用快捷键K,按K键后会弹出一个方框,直接在方框里输入需要关闭的层,回车即可,然后按R键刷新视图。

网友:
屏幕左侧显示层名出关掉。

网友:
直接ALT+V+C就行,建议你用9.5版的!

网友:
Edit->Layers->Remove->把每层的remove都打钩->点OK,然后点File->Setup->Savedefaults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