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1.2 导入PADS9.5 PCB文件

楼主(2022-05-13):
    导入方式1.图片上面一个,原理图可以和PCB正常同步(器件和走线、网络都正常,无任何异常),导入方式2.(好像带网络导入需要用这个方式)图片下面,同步错误提示,无法完成同步请问这2种方式有什么不同?7 W( N! y; h: N1 B

网友:
    那就是不允许带网络方式导入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PADS库问题,原理图里面的器件没有属性,但PCB器件有属性,PADS里面同步正常无任何提示,但导入到VX1.2,图片中第2种方式就无法同步,把PADS库修改好(库有重叠)再到VX1.2导入,图片中2种方式都能正常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