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使用别人的pcb导出library后,封装文件dra中没有焊盘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13):
这个是dra文件打开后的图片,只显示了外形,没有焊盘

网友:
必须自己重新做焊盘

网友:
    导出library之前先把Padpath设置到导出的目录下

网友:
    现在只要从DRA中导出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正解

网友:
    这个地方打勾重新导一下

网友:
    要先把器件导出在自己的本地目录下才可调用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PAD大量重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