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设备电气部分

楼主(2022-05-13):
用电设备电气部分组成:主要是指与其他建筑设备配套电力驱动、电加热、电照明等直接消耗电能并转换成其他能的部分。
如:电动机和电加热器及其启动控制设备、照明装饰灯具和开关插座、通信影视和智能化工程等的专供或变换电源以及环保除尘和厨房除油烟等特殊直流电源等。
小型电气设备
小型电气设备包括插销、按钮、打点器、接线盒、电话机、照明与信号灯、电铃、电笛、发爆器等。

网友:
布线系统组成:电线、电缆和母线;固定部件(电线、电缆和母线用)、保护(电线、电缆和母线用)部件的组合

网友:
电气装置主要指:变配电所及分配电所的设备和就地分散的动力、照明配电箱。

网友:
电气设备主要指变压器、电抗器、电容器、组合电器、断路器、互感器、避雷器、耦合电容器、输电线路、电力电缆、接地装置、发电机、调相机、电动机、封闭母线、晶闸管等。

网友:
    独立功能的电气元器件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