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S3DH加速度值受温度影响

楼主(2022-05-13):
    1.想问问各位大侠,这个加速度芯片输出的加速度值是否已经做好了温度影响的处理?目前发现读取出来的加速度数据受温度的影响,而且是呈现相关性,下图是做的一个项目用到lis3dh这个加速度芯片读取出来的数据,这个受温度的影响是否可以通过设置消除掉?

网友:
    根据这个数值,拟合一个曲线公式,二次处理了。

网友:
    正常来说,ST目前的加速度计也好、陀螺仪也好都不带温度补偿,需要自己根据相应的变化曲线做对应的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