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ock ram的输出延迟问题

楼主(2022-05-13):
    用了双端口block ram,输出总是要延迟两个周期,这个问题能解决吗,是不是ip核的配置有问题?% `& W* x+ o* J  t

网友:
    延迟一拍总是要有的吧,因为写入时需要时钟跃变沿锁存。至于第2拍延迟,可能是你设置了寄存器型输出,所以也要时钟跃变沿。

网友:
    延迟两拍,只要数据是同一时间也可,流水线处理不就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