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输出滤波用什么元件

楼主(2022-05-13):
    高压开关电源输出有几千伏甚至是上万伏的,这种滤波用什么器件呢?用电容的话,市面上没有这么高耐压的电容,是不是用电感?

网友:
    这类开关电源没有见到过,不过二极管倍压电路倒是见到。

网友:
    不是经常有几千伏的直流电源,那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输出滤波的话就用那种高压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