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模态分析时,弹性模量,密度单位怎么统一的?

楼主(2022-05-13):
ansys模态分析时,弹性模量,密度单位怎么统一的?最后求解出来的结果,单位是怎么看的?
    比如我一开始弹性模量2.06e11 密度7800,那我后来求解出来的位移,应力单位怎么看的

网友A:
    里面默认的单位弹性模量是Pa,密度是Kg/m3,已经统一了。。。如果是workbench里面会给你提示用哪种单位,如m、cm、mm都会有。

网友:
    你这个是m—kg—s的国际单位制,所以说位移单位是m,应力单位是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默认的单位弹性模量是Pa,密度是Kg/m3,已经统一了。。。如果是workbench里面会给你提示用哪种单位,如 ...

那求解后查看应力图和位移图时单位分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