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导纳的原理

楼主(2022-05-13):
射频导纳的原理是通过探头感知其与储罐体间电抗(容抗和阻抗)的变化实现物位测量和控制的。其内部电子单元,由探头测量极与空载罐体间的电抗共同构成平衡电桥电路并产生一个稳定振荡信号,当被测介质覆盖探头测量极时,会引起探头测量极与罐体间的电抗变化导致电桥电路不平衡而停止产生振荡信号,后级电路检测到这一变化从而输出报警信号。

该振荡信号作为射频信号施加在探头测量极的同时,还经过1:1的电压跟随器后送往探头的保护极,测量极与保护极的射频信号具有等电位、同相位、同频率又互相隔离。当探头有挂料时,测量极与保护极之间因为没有电势差而形成电气隔离确保保护极的信号变化不影响检测,使探头测量极上电抗的变化只能由探头测量极与罐体间的物料决定,从而使探头上的挂料不会影响正常检测。

网友:
射频导纳是一种从电容式物位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物位控制技术,是对电容式物位技术的升级,具有防挂料、更可靠、更准确、适用性更广的特点。

网友:
    射频即高频无线电波谱,而导纳的含义则为电学中阻抗的倒数,它由电阻性成分、电容性成分、感性成分综合而成,所以射频导纳可以理解为一种利用高频(即射频)电波来测量电子元件特性参数的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