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不共地可以整合为一个吗?

楼主(2022-05-13):
两个相同的51一个接壳体地进行正负母线绝缘检测,一个以负母线为地监测正负母线间电压和负母线电流,是不是只能分开?能不能整合到一个单片机

网友:
    不能 参考地不一样单片机实际的电压也不一样  除非你能固定一个参考面来做这两件事

网友:
    不可以,一定要共地~

网友:
    正负母线电压,电流范围是多说,理论上我觉得可以合并到一个单片机,但是需要考虑安规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接的壳体地】,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