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Logic软件后键盘按任何键,软件就会卡死,为什么?

楼主(2022-05-13):
打开Logic软件后键盘按任何键,软件就会卡死,为什么?

网友:
    可能是系统自带的输入法中文模式与软件冲突,可以下一个其他输入法试试

网友:
    是不是升级了微软最新的2004。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请问大佬们是怎么解决的?  求分享解决办法。

网友:
    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
    去输入法设置中,好像有个什么“兼容性”的可以勾选,忘了具体细节,如果已经勾选了,就去掉;如果没勾选,就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