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解决芯吸现象?

楼主(2022-05-13):
芯吸现象又称抽芯现象,是常见焊接缺陷之一,多见于气相再流焊。

网友:
对于气相再流焊应将SMA首先充分预热后再放入气相炉中。

网友:
应认真检查PCB焊盘的可焊性,可焊性不好的PCB不能用于生产。

网友:
充分重视元件的共面性,对共面性不好的器件也不能用于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