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线时怎么换层?

楼主(2022-05-13):
allegro布线换层时如何更改过孔的大小? 如何设置让某些指定的PIN FANOUT呢?而不是让所有的 PIN fanout!

网友:
如果是元件换层用mirror命令,走线换层在手动走线状态双击就可以了

网友:
    这。。。都是最基本的操作了,建议在B站找个教学视频看一下

网友(2022-08-13):
    元件换层mirror,布线换层可以走完change换层或者走线时点击目标层的线,亦或者切换当前act信息为目标层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