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未安装的库文件中找到所需的元器件?

楼主(2022-05-13):
如何在未安装的库文件中找到所需的元器件?

网友:
自己画吧,库不是万能的。

网友:
是有这个元器件的,但是不知道在哪个库啊~

网友:
1. 一般步骤:Browse Sch-----Find-----By  Library Reference----输入所需元器件名称----Find Now----Place;这种方法只针对Protel所带的原理图库。
2. 若所需元件在自己制作或者是别人的库,只要是.ddb文件,可按下面步骤添加进Protel中:
Browse Sch-----Add/Remove-----选择库文件所在位置-----Add----选择所需器件----Place。
3. 如果所需器件Protel原理图库中没有,在别人的库中也找不到,那只能找芯片的PDF资料,自己画一个了,强烈建议新手自己动手画,既保险又能熟练Protel的简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