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9.2用什么元件测电压啊?

楼主(2022-05-13):
Pspice9.2用什么元件测电压啊??是万用表么?在哪里找啊?

网友:
不是用啥测电压的,而是仿真完后选择看哪点电压,就选择哪个值。你想直接看电压也行,原理图那不是有个像 放大镜一样的图标,中间有V字的,比如你要看电阻的电压,就放置电阻两端,就可以在PROBE里面显示出来。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