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FPC与壳体有刮擦现象?

楼主(2022-05-13):
怎么解决FPC与壳体有刮擦现象?

网友:
改变FPC的长度可以解决。

网友:
让厂家做一些没有走线、只有外形的FPC样品,装到手机里分析。

网友:
可以在FPC上与孔径接触的地方贴一层泡棉保护。

网友:
为避免FPC与壳体有刮擦,国外常有做法实在壳内装一根铁轴,FPC固定到铁轴上,避免开合翻盖时FPC与壳体碰撞,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