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意为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楼主(2022-05-13):
上拉电阻是对器件输入电流,它对于非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提供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上拉电阻的作用如下: 当TTL电路驱动CMOS电路时,如果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MO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OC门电路必须使用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为增强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在CMO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闲置的管脚需要接上拉电阻以降低输入阻抗;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可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屏蔽外界的电磁干扰;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会引起反射波干扰,上拉电阻能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网友:
上拉电阻就是普通电阻,之所以叫上拉电阻式由它的位置决定的。
它可以使得单片机上某个节点电压上升,提高输出功率
比如:
要保证上拉电阻明显小于负载的阻抗,以使高电平时输出有效。
例如:负载阻抗是10K,供电电压是5V,如果要求高电平不小于4.5V,那么,上拉电阻最大值 R大5-4.5)=10:5
R大=1K
也就是最大值1k,(如果超过了1k,输出的高电平就小于4.5V了)

网友:
上拉电阻就是普通的电阻,只是其在电路中的作用是将电位上拉,故称上拉电阻。

网友:
在很多单片机电路中,其I/O管脚检测信号是以高、低电平来判断是否有信号变化的,比如5V为高电平;0V为低电平。那么这些管脚如果不接上拉电阻的话,其电平信号就可能是随机的了,0V~5V之间不一定是什么状态,这样的话单片机就不能正确地判断是不是有信号电平变化了。因此给I/O管脚上接一个上拉电阻使它的检测信号由不确定电平状态拉到5V电平,单片机就能准确地判断是不是有信号变化了。同理,还有下拉电阻,把不确定电平状态拉到0V,使系统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