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焊接不良现象与分析

楼主(2022-05-13):
标准焊点的要求:
①可靠的电气连接
②足够的机械强度
③光洁整齐的外观

1、不良术语
      短路:不在同一条线路的两个或以上的点相连并处于导通状态。

      起皮:线路铜箔因过分受热或外力作用而脱离线路底板。

      少锡:焊盘不完全,或焊点不呈波峰状饱满。

      假焊:焊锡表面看是波峰状饱满,显光泽,但实质上并未与线路铜箔相熔化或未完全熔化在线路铜箔上。

      脱焊:元件脚脱离焊点。

      虚焊:焊锡在引线部与元件脱离。

      角焊:因过分加热使助焊剂丢失多引起焊锡拉尖现象。

      拉尖:因助焊剂丢失而使焊点不圆滑,显得无光泽。

      元件脚长:元件脚露出板底的长度超过1.5-2.0mm。

      盲点:元件脚未插出板面。

2、焊接不良现象与结果分析
(1)不良现象:焊后pcb板面残留物太多,板子脏
      结果分析:
      ①焊接前未预热或预热温度过低,锡炉温度不够;
      ②走板速度太快;
      ③锡液中加了防氧化剂和防氧化油;
      ④助焊剂涂布太多;
      ⑤组件脚和孔板不成比例(孔太大),使助焊剂堆积;
      ⑥在焊剂使用过程中,较长时间未添加稀释剂。

(2)不良现象:容易着火
      结果分析:
      ①波峰炉本身没有风刀,造成助焊剂堆积,加热时滴到加热管上;
      ②风刀的角度不对(助焊剂分布不均匀);
      ③PCB上胶太多,胶被引燃;
      ④走板速度太快(助焊剂未完全挥发,滴落到加热管)或太慢(板面太热);
      ⑤工艺问题(pcb板材,或者pcb离加热管太近)。

(3)不良现象:腐蚀(元件发绿,焊点发黑)
      结果分析:
      ①预热不充分造成焊剂残留物多,有害物残留太多;
      ②使用需要清洗的助焊剂,但焊接完成后没有清洗。

(4)不良现象:连电、漏电(绝缘性不好)
      结果分析:
      ①pcb设计不合理
      ②pcb阻焊膜质量不好,容易导电

(5)不良现象:虚焊、连焊、漏焊
      结果分析:
      ①焊剂涂布的量太少或不均匀;
      ②部分焊盘或焊脚氧化严重;
      ③pcb布线不合理;
      ④发泡管堵塞,发泡不均匀,造成助焊剂涂布不均匀;
      ⑤手浸锡时操作方法不当;
      ⑥链条倾角不合理;
      ⑦波峰不平。

(6)不良现象:焊点太亮或焊点不亮
      结果分析:
      ①可通过选择光亮型或消光型的助焊剂来解决此问题;
      ②所用焊锡不好。

(7)不良现象:烟大、味大
      结果分析:
      ①助焊剂本身的问题:使用普通树脂则烟气较大;活化剂烟雾大,有刺激性气味;
      ②排风系统不完善。

(8)不良现象:飞溅、锡珠
      结果分析:
      ①工艺上:预热温度低(焊剂溶剂未完全挥发);走板速度快,未达到预热效果;链条倾角不好,锡液与pcb间有气泡,气泡爆裂后产生锡珠;手浸锡时操作不当;工作环境潮湿;

      ②pcb的问题:板面潮湿,有水分产生;pcb跑气的孔设计不合理,造成pcb与锡液之间窝气;pcb设计不合理,零件脚太密集造成窝气。

(9)不良现象:上锡不好、焊点不饱满
      结果分析:
      ①使用的是双波峰工艺,一次过锡时助焊剂的有效成分已完全挥发;
      ②走板速度太慢,预热温度过高;
      ③助焊剂涂布不均匀;
      ④焊盘和元器件脚氧化严重,造成吃锡不良;
      ⑤助焊剂涂布太少,未能使焊盘及组件引脚完全浸润;
      ⑥pcb设计不合理,影响了部分元器件的上锡。

(10)不良现象:PCB阻焊膜脱落、剥离或起泡
      结果分析:
      ①80%以上的原因是pcb制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清洗不干净、劣质阻焊膜、pcb板和阻焊膜不匹配等;
      ②锡液温度或预热温度过高;
      ③焊接次数过多;
      ④手浸锡操作时,pcb在锡液表面停留时间过长。

      以上就是pcba加工过程中的不良焊接现象和结果分析。

网友:
    着火可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