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欧姆电阻与接地问题

楼主(2022-05-13):
0欧姆电阻作用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比如某些高速信号阻抗匹配电路,在设计之初并不知道需要多大匹配电阻,通常会用0欧姆电阻先贴上,后面调试完成再做替换;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通常对成本控制非常苛刻的单层板常见;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事故。由于0欧电阻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其实0欧电阻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只是很小而已),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从而将电路断开;

9、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我们可以用一个0欧的电阻来连接这两个地,而不是直接连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地线被分成了两个网络,在大面积铺铜等处理时,就会方便得多。附带提示一下,这样的场合,有时也会用电感或者磁珠等来连接;

10、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11、配置电路,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关于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在板子上接到一起,最终接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

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

对此有四种解决方法:

1、用磁珠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2、用电容连接: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3、用电感连接: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4、用0欧姆电阻连接;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

网友:
    0欧姆就是预留加测试

网友:
    都要跟大地接起来

网友:
    那请问下这两个是什么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