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RFID和有源RFID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2-05-13):
    无源RFID和有源RFID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虽然都是应用射频识别(RFID)技术,但他们的功能却截然不同,并有各自的特点和性能。最明显的区别是有源射频识别(RFID)标签有自己的供电源,这样标签就能持续发出信号给阅读器;而无源射频识别(RFID)标签则必须依赖阅读器发出的射频能量才能发出信号。

网友:
    无源标签没有电源;他们先通过被读写器发射的电磁波激活后,再将信息回传到读写器。无源标签的实用范围大约在10厘米至几米左右。
    有源标签有一个内置电源和一个用来执行特殊任务的微处理器。有源标签的数据传输范围与无源标签相比较要远的多;一个有源RFID读写器能够监测100米范围内的所有有源标签。

网友:
    涨知识了,赞一个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