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正负极怎么区分?

楼主(2022-05-13):
    二极管的正负极怎么区分?

网友:
    普通二极管有色端标识一极为负极;另一端就是正极了。普通的二极管也是常见的。

网友:
    LED发光二极管长脚为正,短脚为负。如果脚一样长,发光二极管里面的大点是负极,小的是正极。有的发光二极管带有一个小平面,靠近小平面的一根引线为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