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焊环可以重叠吗

楼主(2022-05-13):
以前在做PCB设计的时候用的都是这样没有焊环的孔:

最近发板子厂商要求每个过孔有一定尺寸的焊环,如下图:

于是产生了一些疑问:
1、孔(Hole)周围的焊环使用啥材料做的(猜想是铜);
2、如果是铜的话,最近我们去拍了X光,如下图,很明显焊环和周围铜不是一种颜色,铜是黑的,焊环很亮,所以焊环到底是啥材料做的?可不可以像上图那样交叠?

网友:
    孔环就是铜  至于能不能重叠就看是不是独立孔了

网友:
    这种孔如果不是独立的孔的话就可以重叠,但是孔和孔之间的要有一定的间距

网友:
肯定是铜。颜色不一样是因为孔是一个洞,而盘是实实在在的铜,所以X光显示出来洞的地方当然颜色深一些

网友:
    需要有一定尺寸的銲環,是因為你的孔洞有要求要鍍銅,而這層環需要有雙手來攀著面(TOP or BOT)才能依附在孔壁上。
    至於環環相疊,不太理解為何要設計成相疊?無法鋪銅嗎?
通常帶環長多點肉是為了銲接好銲,但疊成這樣就不方便銲了,不是嗎?

    想不太透這裡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