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导入sub-drawing问题

楼主(2022-05-13):
cadence PCB editor怎么导入sub-drawing,点击import-sub-drawing后是空白的,是sub-drawing的路径没有设置吗?那么路径应该在哪儿设置呢?+ O6 F) Y0 }% t% `! t

网友:
    导出的PCB文件和导入的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目录下,试试看。

网友:
    要放在同一路径下

网友:
    路径设置有问题,将导出的sub-drawing文件直接放置在目标PCB brd文件同一个文件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
    导出文件与要导入的BRD放在同一文件夹内就好了。是跟ENV设置有关,正常导入后可以自己选择路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