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压、声强和声功率

楼主(2022-05-13):
声压、声强和声功率

我们都知道,描述声音的三个参数是声压、声强和声功率,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声压的测量可以用声压计,声功率的测量可以用声功率计,那声强是否可以用仪器测量?还是说计算出
来的?

-----声功率与声强:两者有直接的关系,观察两者的单位(W与W/m2)可以发现以面积为变量,对声强求积分来得到声功率的值

网友:
    声强表示单位时间内通过垂直于声波传播方向上单位面积内的声能量(即声波的能量流密度)
声功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声波通过垂直于声传播方向上某指定面积的声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