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初学者应该了解规则

楼主(2022-05-13):
对于初学者来说,应该如何开始学习呢?这几个问题,以帮助你了解如何进行PCB设计。

1.事先设计
准备组件库和原理图以进行预设计。在继续进行电路板设计之前,您需要准备原理图SCH compo库和电路板compo软件包。
最好由工程师设计一个标准尺寸库。通常,先建立电路板组件库,再建立SCH组件库。
电路板组件封装库有严格的要求,因为它直接影响电路板的安装。最好使用compo的库存库,而不是创建自己的库。像Seeed Fusion一样,它提供了零件清单以及EagleKicad库来简化过程。
原理图中SCH compo库的条件相对宽松,但要注意引脚特性定义和板compo封装库之间的对应关系。
如果您已经完成了预设计并且不想继续接下来的6个步骤,请将SCH上载到Fusion layout services页面上,那么您的设计成本马上就到了。(设计可用于生产)

2.基板结构设计
根据电路板的尺寸和机械位置,在电路板设计环境中拉出电路板框架,并根据定位要求布置所需的连接器,按钮/开关,螺丝孔,安装孔等。
仔细考虑并确定布线和非布线区域(例如,非布线区域周围的螺丝孔的范围)。

3. PCB布局设计
布局设计根据板框的设计要求排列组件。使用原理图工具创建网络表(设计创建网表),然后将网络表(设计导入网表)导入PCB软件。然后,网络表位于软件的后台,使您可以调用所有组件和可通过放置操作连接的候选线路之间的引脚,然后根据这些组件进行布局设计。
PCB布局设计是电路板设计过程中的第一个重要步骤,电路板越复杂,对实现后续布线的难度影响就越直接,因此需要更好的布局。
布局设计师的要求很高,因为他们依靠电路设计师的根据和丰富的设计经验。领先的电路设计师非常适合小型模块布局设计或深奥的PCB布局设计。

4.电路板布线设计
布线设计在电路板设计过程中具有最大的工作量,并且直接影响PCB电路板的性能。
PCB设计过程中,布线通常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交叉路径,这是电路板设计的基础。
以下是电气性能的代表,这是标准的板级测量。接线后,调整接线以获得最佳电气性能。
终点是美丽的。即使具有可接受的电气性能,混乱的布线也会给后续的改进,测试和维护带来不便。

5.布局和丝印改进
有更好的电路板设计电路板设计有缺陷,主要是因为电路板设计必须满足硬件设计的要求。但是,特定要求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冲突。
例如,一个项目需要设计一个6层板,但是考虑到制造成本,所有要求都必须设计一个4层板。如果这样做,则必须牺牲信号屏蔽层的形成,从而导致各层之间的信号串扰和较差的信号质量。
在典型的设计经验中,优化路线的时间是初始路线的两倍。完成PCB布局优化后,需要进行后处理。主要是板上的丝印文字丝印文字的背面设计,为了不与表面混淆,有必要进行镜像处理。

6. 进行DFM可制造性分析
PCB设计完成后,需要进行可制造性分析(DFM),这是为了进一步降低PCB在实际生产中的风险,避免因为设计过程中的隐患让你的板在制造过程中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