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和RFID射频会互相干扰么?

楼主(2022-05-13):
    有个想法,使用蓝牙芯片做个IC读卡器,同时带有蓝牙功能,请问这两个天线会互相干扰么?, T5 S: J2 X9 y/ {

网友:
    无线这边一般不会有有干扰,RFID 两个常用频率125K,13.56M与ble 所在的2.4G很远;但是,RFID的读卡器能量可能比较强,毕竟要给无源卡供电, layout的时候,注意其可能对芯片的晶体照成影响(比如当蓝牙芯片放到rfid 线圈中央时候),这时候需无比把晶体走线尽量的短,芯片周围的地铺好.

网友:
    频差很大,一般干扰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