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参数扫描后的仿真结果显示问题

楼主(2022-05-13):
ADS参数扫描后的仿真结果,出来的图是各个参数叠加在一起的,我想分别看每个参数对应的图,怎么设置才能实现呢?

网友:
    参数叠在一起,点击参数能看见图不

楼主:
    每个参数都有对应的图象,就是各参数的图象叠加在一起了,怎么设置才能实现每个参数对应单独的图像显示,刚接触ADS,望指点,谢谢。

网友A:
    双击曲线图,从列表中把不想显示的指标去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曲线图,从列表中把不想显示的指标去除即可

    多谢杜老师,你这种办法到是可行,但能否通过方程式或什么设置方式,一次性将所有的参数对应的图分别显示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