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的GERBER导入CAM350盲埋孔孔对不上?

楼主(2022-05-13):
allegro导出的GERBER有盲埋孔,能设置的format都设置成统一的,还是盲埋孔那里还是不一致。导入CAM350就乱了。如下图,导入的时候需要手动改成与其他层一致。

网友:
你看下设置的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看你offset 出圖的起始位置是nc drill 和 gerber 是否一樣.
2.如你圖,HDI 板最好設3,5 或2,5, 一般2,4 ...

    谢谢你的回复。第二点HDI的精密度在哪里修改呢?没有找到设置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圖指的紅色箭頭的地方, 2是整數位數, 4是小數點位數. 假如你拉使用到mill的小數點1位(英吋0.0000=4個小 ...

这个是导入CAM350的时候设置的,我是想知道在allegro里面怎么设置一致,这样导入cam350就不需要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一樣設定, CAM350高版本會自動抓取.(約在CAM350 v11之後.)

    cam350抓取的是2.4,而不是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