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正负电源、同相放大反相放大应用场合

楼主(2022-05-13):
运放的正负电源、同相放大反相放大应用场合

1.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有较大的动态范围?为什么?有没有必要用正负电源供电?我看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路用的是单电源而不是双电源

2.什么情况下用同相放大。什么场合用反相放大?电路看多了也感觉很懵逼,类似的采样信号,有些用的是同相放大,有些是反相放大

网友:
个人觉得要用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
言之有理,值得分析。

网友:
    好好复习一下模电

网友:
    正负电源和单电源供电都没问题,区别在于正负供电那么中点电压为0V,不需要用电容给信号做隔直处理。但电源供电需要提供一个中点偏置电压,然后需要电容给信号做隔直处理。至于动态范围只要是轨到轨的运放动态范围都是可以到电源轨。所以区别在于电源部分的成本和信号隔直部分的成本。
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区别在于,同相放大输入和输出是相位相同的,反相则是相位相反。还有就是同相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比较大,而反相放大输入阻抗较小。

网友:
    1、单电源和双电源就是偏置的问题,单电源的偏置为VCC/2,双电源的偏置为0,这个看你实际需要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