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打静电发生故障,请问大佬们有没有比较好的整改思路

楼主(2022-05-13):
静电接触4KV通过,空气8KV不通过(打完静电将设备连接到电脑看映射情况)
背景:项目是一个穿戴设备,机壳全金属,壳上还有4个USB触点,金属触点顶在小板A上,小板A通过fpc连接到小板板B,小板B再通过FPC连接到主板。小板B和主板在连接器旁都有USB的TVS管,按理防护比较充足,但打空气8KV后会导致设备的USB无法映射盘符出来。整机打了接触8KV、空气15KV,功能都正常,就是USB打完后接上电脑无法映射,可能是mcu的USB打坏了。
1、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啥比较好的整改思路?

2、全金属机壳打空气放电要如何打?USB接口需要打空气放电么?

网友:
    这是直接对着芯线打的?
如果这样得找找更好的TVS管吧

楼主:
    这个是穿戴产品,usb的4个线都通过触点的方式拉到壳上了。接触就直接打这4个触点,空气差不多离几个毫米也是对着这4个点打。一般usb接口应该怎么打呢?我这样打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A板,B板有接机壳地吗?最好是A板有接地,并且在A板上就用TVS管,TVS管选用残压低的

网友:
接触4和接触8K都是打那4个触点?都能过?然后空气8K和空气15也是对着这几个触点,却都不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