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模数转换器MS9280参数

楼主(2022-05-14):
MS9280描述
MS9280是一个单通道10位的高数模数转换器,采样率50MSPS可以满足高精度的设备中应用,内部集成了采样保持放大器和电源基准源。
MS9280 使用多级差分流水线架构保证了 50MSPS 数据转换数率下全温度范围内无失码。
MS9280 的输入适合图像视频和通信系统应用;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单端输入或者差分输入,也可根据需要选择输入范围和消除失调。
MS9280 内部集成的采样保持放大器,既适合复用系统又适合开关全波电压范围的连续信道,采样单信道输入频率可以超过奈奎斯特频率。交流耦合输入可以借助内部的钳位电路移位到一定的固定电平,动态性能非常完好。
MS9280 内部集成了可编程基准源。根据系统需要也可以选择外部高精度基准满足系统精度的要求。单时钟输入控制内部的转换周期;数字输出二进制的数据信息。超出量化范围检测位信息表征了输入信号超过了最小和最大量化范围的信息。
MS9280 可工作在 2.7V~5.5V 单电源范围,适合高速低功耗的应用范围。
MS9280 适合工业温度范围(-40℃~+85℃).
特点
10 bit 50 MSPS 流水线 ADC
低功耗:90mV(3V 电源下)
宽工作范围:+2.7~+5.5V
高线性度:DNL:0.2LSB
低功耗模式控制
三态门输出
量化范围检测
内建钳位功能
高精度可编程基准电源
中频亚采样高达 135MHZ
完美替代AD9280
MS9280 pin=pin AD9280
管脚图

应用说明
工作原理
MS9280 利用多级流水线架构实现了低功耗高速数据转换;将整个的转换精度分成低精度的单阶子转换器,各阶转换的结果在时序控制下通过内部数字校准电路实现了高精度的数据转换。
工作模式
MS9280 适合多领域的图像视频、通信和仪表应用包括兼容 AD876-8 系列,可根据具体系统需要选择合适的工作模式进行性能优化。为实现系统的灵活性,内部开关可编程实现了不同的工作模式,内部的三个模块电压基准,电压缓冲、模拟输入可在不同开关模式下实现不同的选择,具体的实现形式和工作模式见表
模式说明图

AD876-8 工作模式
MS9280 可以通过引脚配置替代 AD876-8 系列;从而降低原来使用 AD876-8的系统的功耗。图 30 说明了 MS9280 替代 AD876-8 的引脚配置。通过 REFSENSE接地,MODE 引脚悬空,CLAMP 引脚接地,使用外部基准模式就可以替代原来的AD876-8

时钟输入
MS9280 时钟输入通过内部的反向器缓冲器给电路提供时钟,内部反向器通过 AVDD 引脚供电。这种结构保证了时钟满足了+5V 或+3.3V CMOS 逻辑输入信号,输入阈值电压在 AVDD/2。
MS9280 的流水线结构既工作在时钟的上升沿又工作在下降沿。为了最小话占空比的偏差,推荐采样高速或先进 CMOS 逻辑时钟(HC/HCT, AC/ACT)。CMOS逻辑提供了对称的电压阈值电平和足够的上升和下降时间满足 50 MSPS 的采样操作。MS9280 设计的最高时钟频率位 50MHz,更高的时钟频率将要弱化系统的性能指标;选择更低的时钟频率可以提高系统的性能指标。输出缓冲的功率消耗主要正比于时钟频率,更低的时钟频率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A:
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事项有哪些?

你指的是什么注意事项